三菱J2伺服设置软件打开后提示端口无法打开后就自动关闭

楼主(2013-01-20):
三菱J2伺服设置软件打开后提示端口无法打开后就自动关闭,无法运行软件,怎么办

网友A:
那就查查端口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楼主:
软件根本打不开呀!!!我只能给它卸载了又重新安装一下,才能打开,我感觉是我把端口号改为了自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