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三菱的PLC   型号是  Q06H     一直连接不上    我用的是笔电  接口是USB   232  吧   提示的错误时如图。  本人也不清楚程序有没有加密 。  还有就是  供应商给了我们程序。但是自己就是一直和PLC  连接不上。很急。        我的步骤就是 直接拿了根数据线 一头插在笔电上  一头插在 PLC  上面的USB 接口上  再打开 GX  8.6   读取   就出现了  如图 提示    。是不是我有什么步骤没有做啊  。。  。。。。    个人光伏行业。

网友A:
com口设了没,波特率设了没,线对不对

网友B:
驱动装好了没?

网友C:
供应商既然程序都给了,何不问问他们有没有设置其他的东西呢

网友D:
看你的截图应该是属于COM口没有设置对呢,就算你用的是USB口,但是他是转的也是属于COM口,你可以再我的电脑 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端口是多少,然后设置就好了

网友E:
没有安装驱动     编程软件里面有驱动程序    好像是在E字开头的一个文件夹里   找到USB安装即可

网友F:
怎么跟我上次问的一样啊  好像USB没发选择COM口吧   驱动我也装过 好像也不行 有时候多插几次  偶尔还能连接上   结果我重新换了CPU就好了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G:
先驱动编程电缆,打开设备管理器,硬件里COM口确认,然后点串口/USB更改COM口设置,再试。里外你不是说供应商给了程序吗?找他们现场指导下

网友H:
如过不行的话  还可以弄个虚拟串口

网友I:
串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驱动编程电缆,打开设备管理器,硬件里COM口确认,然后点串口/USB更改COM口设置,再试。里外你不是说供应商给了程序吗?找他们现场指导下

供应商  是台湾仔   靠  见到他们就想搞死他们  台湾人真的很恶心  很恶心 。

网友J:
通讯口没有设置对,就算你用的是USB口,但他是转的也是属于COM口,应选择RS-232通讯,com口选com3,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找台别的PLC,确认线好坏

网友K:
自己看一下
海纳百川

网友L:
你这个画面;还没有到读取;因此现在和密码没有关系;1;确认和plc连接了;2;在我的电脑里面点属性;看设备;看com口是几;如果是1;那么在选择com口时选择1;如果在设备里面没有显示com口;那么要安装驱动com口;
真诚到永远

网友M:
问供应商咯 一般都肯说的!还有程序应该没有加密的,人家连程序都给你了肯定不会加密啦,可能你电脑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N:
COM口设定一下

网友O:
USB转的还是COM口

网友P:
安装驱动,在`我的电脑‘里设置端口,具体步骤可搜一下百度

网友Q:
看设备管理中的端口和串行总线的显示是否正常?如果有黄色的感叹号就是驱动有问题。如果什么都没有就是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