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兄弟们。。知道市面上那种牌子,型号的伺服具有高速响应功能的?
我用三菱的FX-3U的PLC不加定位模块,PLC直接发脉冲控制三菱的MR-J3伺服,在一秒钟内要启停至少10次能做得到吗???伺服电机静止到运动几十毫秒内能完成吗?最后还要在几十毫秒内制动停止。(伺服电机带一个小轮子不断的在转动。负载基本上和空转差不多)
  有做过这方面的吗??上传程序给我参考下。。。。给些建议。。。

网友A:
晕!!!!!你这是让伺服电机做疲劳试验还是做破坏性试验???有怎么用的吗??伺服电机响应应该没问题,你机械方面受得了吗?????个他感觉这个思想不合理!!!仅供参考!!别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你这是让伺服电机做疲劳试验还是做破坏性试验???有怎么用的吗??伺服电机响应应该没问题,你机械方面受得了吗?????个他感觉这个思想不合理!!!仅供参考!!别拍砖!!!

这个不存在机械问题。。伺服电机直接带一个小轮子不断的在转动

网友B:
脑壳有问题

网友C:
这个不好做到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D:
弄个电磁离合器,就解决了,不用想的太复杂

网友E:
你这不是想用坏它

网友F:
启停的话就比较难做到每秒10次的启停,若是用凸轮曲线做的速度变化每秒10次那还可以能做得到.

QQ:84818626

网友G:
伺服干么不配上控制器呢,报警什么的方便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H:
兄弟你发的帖子没问题吧!1秒钟10次,你以为伺服电机是百米飞人;

网友I:
这个架构PLC是不靠谱!
单独伺服方面200次/分钟是可行的,10次/秒的话要考虑DD马达或直线电机类

网友J:
电机转子都有惯性,启停控制要求10Hz,那得多少个G的加速度?这想法!
通常用小直径、短行程的气缸,还得配MAC高速电磁阀才能实现。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K:
要定位吗?10次/秒,就是启停20次/秒,50毫秒/次,加上扫描周期。兄弟做好了上个图参考学习一下。本人菜鸟,纯粹学习

网友L:
可以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M:
欧姆龙CP1Y系列的。

网友M:
可以输到1M

网友N:
恰堡哒,肖发不梁

网友O:
可以实现的,完全没压力,脉冲指令是独立于扫描周期之外的!
我做过实验,3U-MT的PLC,控制J2S-10A驱动器,配HC-KFS13电机!
设电子齿轮比为每圈1000个脉冲。
在100KHZ的时候,每秒可以整圈切换转速42次!就是正转21圈,反转21圈。

网友I:
引用 网友O:
可以实现的,完全没压力,脉冲指令是独立于扫描周期之外的!
我做过实验,3U-MT的PLC,控制J2S-10A驱动器,配HC-KFS13电机!
设电子齿轮比为每圈1000个脉冲。
在100KHZ的时候,每秒可以整圈切换转速42次!就是正转21圈,反转21圈。

独立于扫描周期之外.............你靠什么来切换正反?
42次是估算值还是实践值?

网友P:
这个不好做到
wananjushi

网友O:
双脉冲控制,
实践了3次,2次J2S,一次J3,都带到客户处现场看了!

网友Q:
仅伺服本身控制,完全可以的,但是要看你的行程多少?电机的惯量要小。具体的技术可以联系我(QQ798998373)。 我们可以做到20次起停。关键是行程。

网友R:
做到是没问题,伺服是闭环,还不会丢步,其实针式打印机的速度也不慢,你懂得。

网友S(2013-06-20):
我手头现在也有个类似你的项目,每分钟最高启停700次我之前还考虑用德国的产品,西门子300PLC加力士乐的伺服。不知道你的项目做的怎样,我QQ362011290,希望能请教请教你

网友T:
你有什么用途,

网友U:
我这里也是有这样一个工程,,,每秒需要工作40次启停,,用伺服电机正在试验中,,,

网友F:
启停这么频繁,要看速度的转速来定,只在一圈来做启停,我看问题不大,若是高速的要看伺服的性能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