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三菱 MR-J2S-10B 可配什么哪几种伺服电机,手头上有个三菱 MR-J2S-10B 控制器,想配个二手电机,学习一下,请问可配什么样的小电机,谢谢回答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可以配:HC-KFS053,HC-MFS053,HC-KFS13,HC-MFS13,HC-UFS13,但你这个驱动器是总线驱动器,必须是Q系列的定位模块才可以驱动,型号是QD75M1

楼主:
OMRON CP1H-X40DT,不扩展定位模块,可以驱动吗?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引用 楼主:
OMRON CP1H-X40DT,不扩展定位模块,可以驱动吗?

不行的J2S的驱动器带B,是指SSCNET II 的总线驱动,只能接三菱的QD75M的定位模块,或者运动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配:HC-KFS053,HC-MFS053,HC-KFS13,HC-MFS13,HC-UFS13,但你这个驱动器是总线驱动器,必须是Q系列的定位模块才可以驱动,型号是QD75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