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 works3仿真无声音 ,求解?

楼主(2013-01-20):
进行仿真时,按操作键无声音

网友A:
我看这个是使用系统的声音(电脑故障那是出现的声音),因为有次我把声音都静音了,还有声音发出.

QQ:84818626

网友B:
设置下那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下那
仿真时的按键声音在哪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