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大家帮帮小弟啊

楼主(2013-01-20):
各位老师好啊,小弟问个问题啊,车间改造设备有个星三角启动电机,电机线被人拆了,现在需要 重接,控制柜和电机离得还很远,电缆中间还有接头,问问各位老师这个活最简单的方法怎么干,小弟先谢谢老师们了
小磊

网友A:
用万用表量出六根线的首尾,做好记号,重新接好就可以了

楼主:
小弟不知道怎么量 啊帮帮小弟说详细点啊老师
小磊

网友B:
控制三角形的接触器,没吸合的时候,上下不能是导通的就对了。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C:
控制柜和电机有地线的话,电机侧任意一根线接地,控制柜侧那根线对地有就是1号线。以此类推。1号线U1,2号线V1等等。

网友D:
把万用表的红、黑表线用电线接成与要测量电线长度一样的长度,一根一根线测;做好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