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系列的台达PLC请问最大能有几路脉冲输出?

楼主(2013-01-20):
因台达的PLC相对来说用得较少,所以请问一下ES2系列的台达PLC请问最大能有几路脉冲输出?谢谢!

网友A:
ES2有4路脉冲输出,Y0~Y3

网友B:
y0y2是100k
y1y3是10k

网友C:
ES2的四路,10PM的六路 带手摇轮功能

网友D(2022-06-08):
谢谢 终于找到不能高速输出的原因了

网友E:
大费周折原来是脉冲输出受限!!

絮乱风清

网友F:
如果是要驱动步进电机、伺服,只能用两路

网友G:
2路 Y0Y1 Y2 Y3

网友G:
频率6-100000HZ

网友H(2022-07-18):
引用 网友G:
频率6-100000HZ
请问到底是2路100K 2路10K,还是只有2路100K,另外两路是控制方向用
斗志不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