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怎么都这么贵啊

楼主(2013-01-20):
主流的三菱伺服放大器怎么这么贵啊,2000左右,有没有国产的,便宜点的?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A:
上网查查吧,伺服控制器功能蛮强的,可以当变频器用。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一套一套的卖的吧

网友C:
一套1万,2000你买个电机都困难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功能多,可用于比较复杂的控制

网友E:
也要看什么什么牌的,国产的白山,雷塞,和利时都还是不算贵的,还能接受,小日本的就贵得离谱了,更别提什么派克,施克了

网友F: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