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在龙PLC里的&,#分别表示什么数?

楼主(2013-01-20):
欧姆在龙PLC里的&,#分别表示什么数? 老是分不清什么时候用什么表示,或者看到程序里的这些符号很容易混淆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 .表示十进制。# 表示16进制

网友B:
手册上有的
做自己,信自己。

网友C:
见图,编辑选项里有的

网友D:
&表示十进制数#表示十六进制数

楼主:
谢谢了,已解决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E(2013-11-12):
一般情况&是十进制,#十六进制,,在定时器计数器的#代表BCD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F(2014-01-02):
一般情况&是十进制,#十六进制,,在定时器计数器的#代表BCD

网友G:
十进制,和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