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1):
如题,9条发热管,每条110V、1500W。发热管三相接法,3条并连一组星接电压不允许,如果是8条到可以,大家有什么好的接法?
QQ:532904130

网友A:
没有,一般都3相220V,三角形

网友B:
星型接法可以。问题是电源不好配。110V*1.732= 190.52V。要找个大容量变压器

网友C:
自己画两个三角形就可以了,可以QQ我919755112

网友C:
一个大,内面一个小

网友D:
按照你3条并联形星接法电热管用不了半小时就烧毁了

网友E:
关键是三相220还是三相380的。。。。。

网友F:
发热管110 V,两根串联220V,如果380V三相电源接成星形,220V三相电源结成三角形。不过9根不大好接。

网友G:
可以两两串联三组接成星型接法。剩下的三个每路并接一个。

网友H(2013-02-20):
220的接过。。。。。

网友I:
先并联后串联
wananjushi

网友J:
接起来只能降容使用,不是1500W,只有1300W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