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伺服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3-01-21):
伺服带动丝杆运行原点回归后启动平台向前平移,但当突然停止手动退回时到达原点信号点时竟然是负数了(原点信号也是后退限位),再手动前行到一个地方,做下记号后并记下D8140,再后退再前行到刚才记号位置可D 8140不一样了,请问是什么引起的呢,丝杆看不出松动。请大家指教。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看不出你所描述的是一种什么机器,可以检查一下丝杆与电机之间的连接是否松动,或检查反向间隙。

网友B:
不是硬件问题,这个是伺服的常见问题。是程序问题。qq:274332591

楼主:
使能和指令的顺序要怎么处理比较好请指点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