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1):
我公司1台CP1H经常运行2至3天会出现只有报警灯和电源灯亮,输入输出均无反应的现象,用笔记本连接CP1H的PLC时,却又通信不上,但无报警代码, 必须断掉PLC的电源重新连接上线才可以工作。请问如何解决?
一笑而过
做自己,信自己。

网友A:
你查一下cp1h的故障说明书

网友B:
可能是内部有短路现象

网友C:
PLC的内部24V电源是不是供外部使用了!传张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的内部24V电源是不是供外部使用了!传张照片看看

使用外部开关电源24V.
一笑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cp1h的故障说明书

无报警代码,重启电源后又正常。
一笑而过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更换24V电源试试

网友E(2013-02-26):
你外部有短路

网友F:
用万能表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否则供电异常

网友G(2013-05-12):
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最好查下程序,是否有数据累计什么的超出范围导致出错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一个新PLC就OK了,谢谢各位!
一笑而过

网友H:
pLc鍐呴儴鏁呴殰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