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K联机通讯求助

楼主(2013-01-21):
各位大大,设备上有一块C28K古董,目前有输出点坏,我想联机查看程序。用SYSWIN3.4软件,LK201和CBL-200的线。PLC一直无应答。请问通讯设置里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只能用手持式编程器

楼主:
版主大大,您这一句话,我心里哇凉哇凉的啊,我想把程序读出来,然后重新选个控制器。现在把输出点的继电器换了,可以使用。但谁知道这个老古董什么时候会彻底罢工......

网友A:
凉也这样了,这是OMRON最早进入是中国的PLC,以前备份程序是用磁带的。没有软件支持。

楼主:
大大,我在网上看到有说SYSWIN3.4能支持C**K系列的,您怎么看?我在SYSWIN里面确实有C**K系列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