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的模拟量模块范围问题???

楼主(2013-01-22):
正常Q64AD模块,选择电流输入4-20mA,对应输出的是0-4000,但是我想让他显示0-1200,也就是4对应0,20对应1200,我该怎么办呢???在线等,谢谢!!!
Stronger

网友A:
高分辨率模式0~12000岂不更好

网友B:
将检测到的模拟量除4000/1200得到就是1200是模拟量输入的最大值。同理最小值也可以将输入值减。

网友C:
乘3除1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记得还有其他方法呢!谢谢大家的帮忙!
Stro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