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还有就是设备管理器里的USB驱动有黄色叹号,是驱动的问题嘛,我试着重新装PC Adapter usb但是提示已经不能装,好像是说已经有驱动了,怎么办

网友A:
这个是说明你安装的驱动有问题。只能重新恢复安装,同时需要设置通讯频率参数,完成后还需要重新启动电脑一次生效。

网友B(2013-02-21):
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C:
在那个黄色叹号那里点右键,属性,设备驱动,点里面的卸载,把它卸掉,重新安装驱动就好了!

网友D:
把它卸掉,重新安装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