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一条流水线,检测到不良品,然后到指定位置不加工就自动剔出,不往下流!检测与剔除之间相隔一个工位!求FX2N梯形图   谢谢了,(不良品随机),小弟新手!还望大师们指导!

网友A:
移位处理

网友B:
用移位指令可确定移动到剔除工位的工件是否为不良品,良品剔除工位不动作,不良品剔除工位动作剔除。

网友C:
要解决这个问题,你首先要解决如何检查是良品和不良品、用什么方式去除不良品。
至于如何编程到不是什么问题,实际方法很多。比如楼上说的移位,置位、复位等等。

网友D:
是的,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解决这个问题,你首先要解决如何检查是良品和不良品、用什么方式去除不良品。
至于如何编程到不是什么问题,实际方法很多。比如楼上说的移位,置位、复位等等。

检测程序小弟已经编号了,就是筛选那里遇到了麻烦!一个、两个不良品还可以剔除,如果连续超过4个好像就会出问题!还请大师们发段程序来参考下,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怎么会检测1个、2个没有问题而检测多了有问题的呢。
我上面的意思是当检测到不良品时,置为1个控制位,当到达下一个工位后,先执行剔除不良品的动作,然后把这个位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怎么会检测1个、2个没有问题而检测多了有问题的呢。
我上面的意思是当检测到不良品时,置为1个控制位,当到达下一个工位后,先执行剔除不良品的动作,然后把这个位清掉。

你看看我这个程序出错在哪里? M1为不良品信号        Y5为剔除气缸

网友C:
看了你的程序,感觉需要做下列调整:
1)精简程序结构。
2)不需要记2次以上的不良品。(因为你的工程剔除不良品工序就在下一道工序上)
我理解你的工程目的是:
启动传送机构,当传送机构完成一个步进动作后,同时在检测位检测产品和剔除(不剔除)工序。当检测和剔除(不剔除)完成后进行传送机构的步进运行。
不知道这样能否帮助到你。

楼主:
终于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