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编码的过程中。怎么使得能够让PLC立即输出

楼主(2013-01-22):
就好比。D24与d4比较
当D24的值从38.6S升到D4(38.7)的一瞬间能驱动M11
现在我用的这个指令。当我编码器慢慢转动的时候。当D24的值等于D4的值时。能驱动M11
但当我快速旋转编码器的时候。D24的值一下子大于D4的值了。我就不能驱动M11了
有没有能当一到所需的值就能马上驱动。不管我旋转编码器的速度有多块
我的PLC是三菱FX2N的

网友A:
大于或等于 不行吗?

网友B:
是呀,为什么不写成大于或等于呢?

网友C:
有点复杂

网友D:
改成大于和等于

网友E:
我碰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用高速比较置位指令HSCS就可以了。复位用高速比较复位指令HSCR

网友F:
用高速比较或中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用高速比较置位指令HSCS就可以了。复位用高速比较复位指令HSCR
是的用高速比较指令,如果你需要立即处理一些程序短的话可以用高速比较指令处理结果直接调用中断

网友H:
大于 和 等于 最好

网友I:
适时性高还是用中断吧,还有,同楼上疑问:为什么不写成大于或等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