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指令

楼主(2013-01-22):
omron PID指令中输出字D输出的是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数字量,要转化成相应的模拟量去控制整个过程,以达到你的设定值。

楼主:
这个数字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值应该是个什么?

网友B:
PID是一个大学问,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你还是先研究一下,高等数学的导数、微积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