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plc与触摸屏连接,占用编程口,无法监控

楼主(2013-01-22):
三菱plc与触摸屏连接,占用编程口,无法监控运行很蛋疼,求前辈帮忙
听说有的能通过触摸屏控制PLC,不知真的假的,怎么控制,什么型号的能控制啊

网友A:
三菱PLC与触摸屏可以!

网友B:
三菱的触摸屏可以透明传输监控PLC程序的啊

网友C:
加个FX2N-422BD啊
qw172365283

网友D:
触摸屏应该有两个口吧,你可以在那里直接连接plc基本上只要是三菱的屏就可以达到通过触摸屏监控plc的功能的

楼主:
三菱的东西好坑

网友E:
有的触摸屏有穿透功能

网友F:
你用三菱的PLC的话可以用三菱的触摸屏实现透明传输监控

网友G:
PLC上再加个通讯口吧,不管什么屏都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的触摸屏有穿透功能
确实有,但是穿透功能
不是很可靠,经常断线和连接滞后。使用FX2N-422BD等扩展卡是一个办法,以前我也这样用。
不断向前

网友B:
还行把,买一根好一点的USB线就行。我们都这么用的

楼主:
FX2N-422BD扩展接线怎么接?一般的触摸屏都是让直接连编程口

网友C:
插主板上,不占编程口

网友I:
看你的是什么PLC,带什么样的编程口,一般2N都自带8针RS422接口,你可以再加一块RS485或者RS422扩展板,用来连触摸屏,又或者你的触摸屏有USB接口的,直接通过触摸屏来监控PLC也是可以的,透明传输还是挺可靠的,不过就是速度慢点

网友J:
三菱的可以用透明传输功能的...
或者在加个通讯板...

网友K:
可以啊,但要看你是什么牌的屏幕,屏幕的手册应该会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