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三菱PLC GX WORKS 中断问题

楼主(2013-01-22):
如何在GX works 中用结构化梯形图编写中断?
着急!

网友A:
中断指令的应用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得查手册

网友C:
引用楼主nuanbing99于2013-01-22 15:49发表的 三菱PLC GX WORKS 中断问题 :
如何在GX works 中用结构化梯形图编写中断?
着急!
对添加到任务中的POU进行事件属性以及优先级属性定义。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