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目前有一台机器,用37KW直流电机做动力。几个月就会出现一次电机转子线圈触点烧坏的情况。请大家判断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谢谢!

网友A:
铜条松动了吧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启动时负载太重堵转了吧?

网友C:
碳刷在开机时是否有打火?如果有打火还严重就要调整碳刷位置。

网友D:
引用楼主windstamp于2013-01-22 15:50发表的 求助,37KW直流电机经常出故障 :
[attachment=100003]目前有一台机器,用37KW直流电机做动力。几个月就会出现一次电机转子线圈触点烧坏的情况。请大家判断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谢谢!

大多数是通风散热不良引起的;清理槽子;把转子拿到车床上加工平整;转子开口处焊好后加绝缘漆;关键是通风散热要流畅;还有碳涮质量要好;好的60元一个;差的10几元一个;

网友E:
是不是你那直流电机工作的环境不怎么样??我这里已经换下不下10台0.75KW和2.2KW的直流电机!换下的这些电机全是三天两头坏!再说我这里的这些直流电机所工作的环境也不怎么样!!!现在是一碰到这样的设备和直流电机统统换掉!!!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

网友F:
直接换成伺服电机就好了,价格便宜。质量又好。

网友G:
个人感觉直流电机用上去维修不方便,以前用直流电机只是为了调速,现在全换成变频调速啦,

楼主:
我也是来这个厂不久,以前用的是佛山德昌誉的复卷机,一直用的是7.5KW的台达变频器带5.5KW的异步电机。除了变频器总因为清洁问题,报故障,电机的故障只有一个——轴承坏了。
目前用的这个直流电机,用的是风泵向电机内鼓风的散热方式,但外界的纸尘很多,有过滤网也会吹进去。
貌似厂里已经这样开了不小于8年了。

网友H:
确定没有轴承卡死的情况!

网友I:
检查碳刷。

网友J:
换向器联接处锡脱出,一般性是由于运行时电机的温度过高而引起的,检查一下电机的散热情况,直流电机有它的先天优越。维性护好了,是很好的。

网友K:
检查定子有无匝间短路碳刷力度和火花等级是否合格,换向器直流电阻是否一样.

楼主:
检查过轴承,很正常。而电机自带的鼓风机,对它的散热效果也不错。之前有碳刷打火的现象。
送出去检查,说是线圈短路烧坏。
如果是负载的话,有些说不过去。毕竟过载烧电机还是很快的。

网友L:
这是重载启动时,电流过大造成的,也与电机过载能力有关

楼主:
貌似电机符合并不算大。因为同类型的机台还有两台。这三台负载都一样。他们的电机一年都没坏过一次。

网友M:
这是转子匝间短路。这种问题除了电机本身问题之外,多是铜头打火过大造成的。铜头打火过大不一定是电机的问题,也可能出在驱动器,要仔细简查一上先。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那直流电机工作的环境不怎么样??我这里已经换下不下10台0.75KW和2.2KW的直流电机!换下的这些电机全是三天两头坏!再说我这里的这些直流电机所工作的环境也不怎么样!!!现在是一碰到这样的设备和直流电机统统换掉!!!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

你的这个问题是粉尘过大造成的,主要问题出在碳刷架上。这说明你们的设备不适用封闭不好的直流电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是重载启动时,电流过大造成的,也与电机过载能力有关

一派胡言!不懂直流电机就不要胡说!

网友N:
碳刷打火的现象,若换过碳刷可用x1档或200测以前的碳刷看是否一样,碳刷有高低阻的。

网友O:
一般还是碳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