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有人知道富士SPH系列PLC USB口编程电缆USB-NW0H-CNV吗?有人用过或是知道怎么做,或是谁知道哪家卖吗?先谢啦!!!

网友A:
富士没有这根电缆~~~大陆也没有卖,原先有台制品,现在已经没有了……

如果你还没有出钱买,那么我建议你:
购买RS1或者RS3通讯模块,这样你可以通过模块上的RS232口进行编程。
或者购买RS2或者RS4通讯模块,这样你需要有RS232转RS485的适配器你才可以通讯。

一般不建议你购买以太网模块来进行编程通讯,因为成本会很高。

如果你还没有购买CPU的话,建议你购买带有R的型号,那可以市售的USB打印机电缆进行通讯,个人仍然建议你使用通讯模块。

如果你购买的PLC型号带有E,那么可以使用交叉网线与你的PC做以太网通讯。

最后,告诉你的是,这根电缆的制作相当简单,只不过RS422而已,使用USB转RS422的电缆配合NP4H-CB2电缆即可,关键就是NP4H-CB2的那个连SPH编程口的接头在大陆没有卖,因为富士的量太少,都没有人愿意仿制。

Good Luck~

楼主:
多谢老兄,以你办法,买个通讯模块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B:
学习了,我上次找了很久,最好才打听到可以用打印机线都可以的,买一条原装线要5000元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上次找了很久,最好才打听到可以用打印机线都可以的,买一条原装线要5000元左右

那要带有R的机型才可以,低端的机型不可以,原装线只是在CB2线的基础上多了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头而已~5000左右的是F系列的USB电缆,那是需要协议转换模块的,SPH的原装线大概在3500左右。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