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 控制

楼主(2013-01-22):
学习三菱PID 控制,对于两线或三线感测器怎样选择,微分和积分和增益怎么调节,初次接触这一块,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共同学习中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这个涉及到 数模 模数转换模块,至于你说的微分,积分,增益怎么调节,有专门的PID指令 还要用到特殊模块读取指令,你看看书吧
至于传感器则无所谓了,你看看就行了
真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