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与手轮应用?

楼主(2013-01-22):
情况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1. 手轮的A相接到PLC的X0点,B相接到PLC 的X1点,X0和X1的指示灯常亮;
2. 不清楚手轮是什么形式的(增量还是绝对式,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这个?)
3. 写了一段程序,摇手轮时高速计数器C251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做过手轮的大哥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检查输入接线,参考编程手册的手轮编程。

网友B:
看看告诉计数器的应用说明书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