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通信

楼主(2013-01-22):
大侠们,你们好!
编程器硬件的地址与S7-300 CPU315F-2 DP的地址一致,
请问编程器(电脑)连接S7-300 CPU315F-2 DP(地址2 、类型 MPI 、传输率 187.5kbps )为何无法通信成功?

网友A:
DP组态同一地址是不能通讯的,315地址是2,可以组态编程器地址为4等。

楼主:
感谢1楼的回复,
但还是通讯不上,之后我又把315的地址设为2,组态编程地址设为0 ,但同样还是通讯不上(编程电缆OK的),很郁闷!
急需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