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1-2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屏幕上设定多少频率,可是看变频器,显示的和设置的有点出入。
是三菱变频器

网友A:
程序算法有问题

网友B:
设置里有问题

网友C:
通讯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
设置和实际有多大差异?
这些要讲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