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2):
各位大师我今天下载了一个Gx Developer  8.86Q的版本  安装到D:\886\ENVMEL\SETUP.EXE  这一步显示的是函数参数错误是怎么回事呀 希望知道的师傅能给小弟指导一下  再次谢过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   顶一下
我的系统是刚做的XP是不是和系统有关系呀

网友A:
最好上个截图吧

楼主:
谢谢好心人那
海纳百川

网友B:
引用楼主zhangchao于2013-01-22 22:02发表的 在线求助 :
各位大师我今天下载了一个Gx Developer  8.86Q的版本  安装到D:\886\ENVMEL\SETUP.EXE  这一步显示的是函数参数错误是怎么回事呀 希望知道的师傅能给小弟指导一下  再次谢过

三菱软件;我也反复安装过好几次;我的经验;1;彻底删除原来的三菱软件;哪怕一点点关系三菱的英文或者中文;特别是c盘里面的三菱标记;2;安装在c盘里面‘再试试看;
真诚到永远

楼主:
谢了我到C盘里装一下试试  我想问一下如果把网线拔掉是不是不行啊  非要在线安装呀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压缩包没有解压缩,请把压缩包解压缩后再安装。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楼主:
解压了 1  D:\886\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这步是打一个补丁)
        2  D:\886\ENVMEL\SETUP.EXE (这里是安装MELSOFT通用环境) 这一步就出现了问题了
        3    D:\886\Developer\SETUP.EXE (这里是安装主程序

楼主:
希望知道的大师能给说明原因  等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压了 1  D:\886\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这步是打一个补丁)
        2  D:\886\ENVMEL\SETUP.EXE (这里是安装MELSOFT通用环境) 这一步就出现了问题了
        3    D:\886\Developer\SETUP.EXE (这里是安装主程序

解压了,为什么你发的图片上还有   上层目录呢。。。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jianming

网友D:
需要安装到根本目录,最好是默认目录

楼主:
安装好了  在朋友电脑上解压安装的  可能是我的电脑系统有问题  谢谢大伙了

网友E:
三菱软件安装没有这么复杂,下的软件有问题吧?

楼主:
软件没什么问题还是以前下载的系统存在U盘里
  可能是我的系统有什么插件不完整

楼主:
呵呵 解决了原来是电脑有点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三菱软件;我也反复安装过好几次;我的经验;1;彻底删除原来的三菱软件;哪怕一点点关系三菱的英文或者中文;特别是c盘里面的三菱标记;2;安装在c盘里面‘再试试看;

网友G:
在本站下载的,按照说明安装,整个安装过程和使用都很顺利,而且是与FXGP-WIN-C兼容。

网友H:
删除注册表的所有内容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