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R C17计数器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3-01-22):
各位大侠高见?

网友A:
除了故障外,同一主程序中有没有使用了D17寄存器。

网友B:
无任何根据。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不是很清楚,我遇见过计时器计数计到一半就停下来,程序也不往下走了,后来换了个PLC,灌上程序就好了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