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3-01-23):
今天早上,一台三菱FR740-5.5KW
变频器欠压报警报警代码是E.UVT 断电重启也没有用,我想问问各位师傅,除了变频器坏外,还有其他问题吗。谢谢

网友A:
1.检查下输入电压(进线电压)是否正常
2.如果1成立,那么变频器很可能已经损坏

网友A:
三菱变频器E.UVT故障检查要点
有无大容量的电机启动。
P,P1之间是否接有短路片或直流电抗器。
处理
检查电源等电源系统设备。
在P,P1之间连接短路片或直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