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C进水后烘干ERROR灯亮换新依旧

楼主(2013-01-23):
公司一FX1S--20MSPIC进水后烘干通电亮ERROR,换新的上去也一样不知何原因求大师指点

网友A:
新的有程序还会亮?

网友B:
如果是常亮CPU出错了,如果是闪烁则是程序出错。
解决办法:
1.你把PLC一定要吹干净,最好是拆掉吹。
2.重新写入原版PLC程序,如果还出错,估计是你的PLC坏了。
估计里面的电路或者元器件可能烧了。
感谢!
真心学习!

网友C:
换新的不肯能还亮吧!进水的肯定是烧了
QQ53210148

网友D:
进水的肯定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