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怎么判断电机带动的工件是否打滑?

楼主(2013-01-23):
编码器怎么判断电机带动的工件是否打滑,我用脉冲密度DSPD来测单位时间的脉冲数,是不是还要用这个数与伺服走的脉冲相比呢,急,大神请告诉我编程的方法

网友A:
工件的输送方式?最好有图

网友B:
无法判断
负载打滑属于故障状态,
如果有钱公司,可以加直线光栅做反馈。

网友C:
我刚刚想了个笨笨的办法:
1.脉冲数转换成圈数
2.在从动件装个光电开关用以检测,那个脉冲数,其实是检测圈数
具体怎么实施你看着办吧
真心学习!

网友D:
编码器安装在从动轮上

网友E:
那就做成全闭环系统,在机构上加装光学尺

网友F:
带载方式?可以双编码器比较或编码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