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恢复三菱fr-f740-7.5的出厂设置

楼主(2013-01-23):
我的变频器的fr77号和fr79号都是设定为零,请问怎么恢复其出厂设置。谢谢

网友A:
说明书说得好详细....

网友B:
PR77 =1 时无法删除
既然PR77 = 0
把ALLC改为1就行。
如果报错ER4,那需要按PU/EXT键切换回PU模式下进行。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