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3):
最近做了个CP1H控制的机器,电路连接检查过正常的,用了2个24和一个12V的开关电源,正常使用了几天电源就烧坏了24的。换了一个锅了几天12的又烧了,电源都只接了电源地外壳没有接地,请问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确认电源容量是否够。
2.条件一成立,就很有可能质量问题。

网友B:
引用楼主liuhao147258于2013-01-23 11:13发表的 关于开关电源烧坏问题 :
最近做了个CP1H控制的机器,电路连接检查过正常的,用了2个24和一个12V的开关电源,正常使用了几天电源就烧坏了24的。换了一个锅了几天12的又烧了,电源都只接了电源地外壳没有接地,请问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24V和12V的回路串联了。它们的负载就可能过大。有时也可能造成电压过高,烧毁电源。

QQ980347789

楼主:
谢谢各位 换个功率大点的试下 暂时么问题

网友C(2013-03-04):
如果PLC用的是日系的.把三个开关电源的GND连起来
如果是欧系高电平输入的,也把三个GND连起来,
等电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