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3):
书中的梯形图是使用GX软件截图还是用画图软件或CAD画呢,还有就是GX软件打不出书上有些梯形图样子

楼主:
知道的说下

网友A:
你们老师这样子写书,明显是坑读者么。
相信以前被坑过了同行也不少吧。

网友B:
写过情书的算不算?

网友C:
截图粘贴

网友D:
这太难了啊!

网友E:
请高手回答

网友F:
书中的梯形图是使用GX软件截图还是用画图软件或CAD画呢,还有就是GX软件打不出书上有些梯形图样子?
    人家那是转换后的程序,你写出来当然不是那种效果,要转换后才是一样,但不保证书上的程序都是对的。

网友G:
那就更是坑人哦兄弟

网友H:
尽信书不如无书,教科书上的只是示意图而已,还是得依靠实践,依靠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验证完善理论吧!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yanzhi2008

网友I:
以前被买书学习PLC,慢慢后来发现好多书都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写的好多样例根本就错误百出,照搬操作手册。当然,也有少量对读者负责任的作者;所以决定不再买书,看操作手册。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以前被买书学习PLC,慢慢后来发现好多书都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写的好多样例根本就错误百出,照搬操作手册。当然,也有少量对读者负责任的作者;所以决定不再买书,看操作手册。

其实绝大多数的技术类书籍都这副德行,记得有个小兄弟初学电工,买了本电工入门手册,看了下教识图识物的,尼玛居然还教瓷瓶、闸刀、还有那种陶瓷的螺旋式保险丝,这些东西现在上哪找去啊?好吧,就算有,但你漏电保护器你能不能换张图啊?还是我小时候那种一个黑壳子,用自攻螺丝拧木板上的那种,还教你认什么是榔头,什么是螺丝刀,我崩溃了,还教你怎么接灯头时,用电线打结。然后看了下估计90年代之后的产品一样没有,因为里面介绍的(注意:仅仅是介绍)PLC是三菱的F1,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只知道很老,一看出版日期2011年,还说作者是某某工科院校高级教师啥啥啥的!我只能说一句:NMLG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