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程序容量,2000步

楼主(2013-01-23):
三菱梯形图程序超过2000步怎么写?
提示超过程序容量,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程序简化啊

楼主:
不是说可以8000步的吗?

楼主:
我用的是GX-developer8.86写的

网友B:
得先看你用什么PLC

网友C:
那麼多步...
scan time可能早就過長了
應該想辦法簡化
不然控制上會有明顯誤差...

网友D:
你的PLC容量只有2K步???要么简化程序,要么换PLC。

网友E:
少写点吗

网友F:
要么简化程序,要么换PLC

网友G:
2000步是不可能的,1、看看你参数里面分配给程序容量是不是2000步,把它调高;2、可能你的注释占用了太多容量,删掉这些注释。

网友H:
应该是注释太多,传程序的时候不要传注释应该可以,要么就是换大容量的CPU.
abcde12345

网友I:
fx1s 为2K 换1N或2N 的

网友J:
如果是FX1S是2000步,不想换PLC就加扩展。

网友K:
什么型号?那么少的容量,fx1s?

网友L:
加个储存器嘛
QQ5321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