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3):
富士UG221H-SR 显示I/F驱动错误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重新下载程序,下载时请注意,如果与实际的PLC的链接的话,不要勾选模拟。

Good Luck~

网友B(2013-03-05):
cvlsam 真牛,以前遇到过,搞了一个下午最后才搞明白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