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3):
启动运行按钮,自动升温过程开始,同时温度控制系统进入状态。初期的升温的速率和时间,中期的保温的时间,及后期的降温的速率和时间,全部可以按不同耐火材料的不同的工艺要求,通过人机界面,设定预定升温给定曲线。启动后, PLC检测温度值与给定比较,按PID规律输出控制信号,用调节阀调节,温度值始终跟踪给定曲线,直到过程结束

网友A:
这个编起来挺复杂,PID参数也难调

网友B:
就是程序升温,用PLC写程序还不如用个程序温控表,稳定可靠

网友C:
买温控表吧,现成的产品,很多。自己写理论上没问题,但经验性很强,以前没写过类似程序的话,调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D:
其实这个也不难,一个带PID的温控仪,支持通讯,加上触摸屏就可以搞定,至于你PLC要不要看你需不需要了。首先你得温度曲线数据肯定是保存在触摸屏里的,那么设定温度的事情就交给触摸屏来做,一般采用定时发送目标温度值给温控仪。那么温控仪自动整定温度,当前温度采集也是可以是温度仪采集。

网友E:
首先自己给个经验值,让PLC自动运行;
PLC自动运行完一次后要有自动学习的能力,之前我看见同行朋友有做过类似的
他们叫这个是专家系统

网友F:
都好理想化  一个表 就可以烧了?

每个人的思维模式空间概念都不一样!

一个热处理炉子  燃烧介质  一般是天然气+空气 这是目前最常见的加热方式吧

或许还有化学热处理等其他热处理工艺

密封的正方体环境  以长宽高都是5米的台车式热处理炉算

估计需要6个烧嘴 来燃烧 这样燃烧起来温度会比较均匀 不会出现烧嘴口温度高 角落温度低的情况

炉子里燃烧要空气+天然气进去,后期还要降温 那必须要有排烟管道 排烟管道开度大小控制呢?

炉子对进入的空气 也有要求 鼓风机吹进去的是低温空气,会影响炉子温度,比较浪费天然气,

所以最好是经过热交换的空气,把空气进入管道和排烟管道走一起热交换一下  这样进入 和  排出温度相差比较小

炉子燃烧的天然气消耗会比较低  必须要考虑到能源消耗的问题!

还要考虑 炉温 和 工件温度的差异,热处理工件温度 一般都滞后炉温 20-50度

炉子底部一般都是可进退台车性质 要不然 大工件 你怎么弄进去呢?

炉门打开 台车开出 行车吊放好工件 台车进炉 关闭炉门

炉内压力的检测呢?  天然气压力检测?  各区域的烧嘴 对应各区域温度的控制呢?

鼓风机 排烟管道 炉底台车的密封 对炉压都有一定影响

通过对炉压的控制 可以提高热处理的质量 ,并且能有效地节约能源!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我也见过 电加热处理的方式

工件绑满加热管 外面包上耐温材料保温

用的富士的温控表  来控制的 设定好多少时间到达多少温度  保温多长时间  然后降温

脉冲输出 + 固态继电器控制 加热

不知道表最多能设定多少段控制,有的热处理工艺 就需要 升温到一半开始保温 然后在升温到最高时保温

这样的要求不知道表的设定段数够不够用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jianming

网友A:
简单的升温跟恒温,温控仪表还可以做到,工艺复杂点的温控仪根本不行

网友G:
采用模糊控制

网友H:
学习啦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I:
在朋友单位里看到的都是温控加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J:
这个很难做吗?先确定加温曲线的时间轴,再确定加温的温度和加温时间间隔,用PID去控制温度稳定度就好了。如果是退火炉就更简单了,温度高了还可以‘放水’降温,只要注意别把气压放成负的就行了。

网友K:
用触摸屏可以的。

网友L:
8楼很专业啊

网友M(2013-10-16):
我做了个很好用,采用计算的方式,实现pid程序仪表的所有功能

网友M(2013-12-02):
我做过,就是把仪表的运行方式,灵活的用PLC编程。比较好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做过,就是把仪表的运行方式,灵活的用PLC编程。比较好用
19楼的老兄,程序请贴上来共享!

网友O:
同意9楼,温控仪是在PLC控制下才可用于复杂些的工艺过程,而实际上完全可以用PLC实现温控仪的功能,总之,感觉温控仪可有可无。

网友J:
理论上是可以,你要用到S7-400同级的PLC才行。还不如用温控表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