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050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3-01-23):
单位有一台gt1050触屏,想把其中的程序上载到电脑保存起来,利用mp3的USB数据线,将电脑的USB口与触屏的梯形USB口连接起来,经通讯检测,连接成功。然后选择got上载到电脑,上载完成后,如若保存工程,则显示无法保存;如若直接打开,则显示“利用默认的got及plc类型创建工程”,当打开工程时,则提示工程版本与gt2版本不一致,无法打开,但工程版本不显示。小弟非常苦恼,试了多次都是如此,不知何故,请各位高手们赐教。另外,我的gt2是2.79版本。用usb通讯方式是不是不用安装驱动啊?

网友A:
用GT3的软件应该可以打开,USB 驱动不要安装就行,希望能帮到你。有可能你这画面原先他们是用GT3创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GT3的软件应该可以打开,USB 驱动不要安装就行,希望能帮到你。有可能你这画面原先他们是用GT3创建的。
顶

网友C:
版本不一致,这个应该是你用的版本比GOT版本低的原因

网友D:
是的,我也学习了一下

网友E:
支持1楼意见!我曾经也碰到过!可以装GT3试试!

网友F:
直接保存到GT3里面,然后保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用gt3也试过,情况一样。不知比2.79更高的版本是什么,还请各位指教

楼主:
请问6楼,怎样直接保存在gt3里,然后保存,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GT3的软件应该可以打开,USB 驱动不要安装就行,希望能帮到你。有可能你这画面原先他们是用GT3创建的。
顶一个。

网友H:
版本低了 。

网友I:
除了GT3,还有更高版本吗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J(2013-02-23):
什么问题呢

网友K: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L:
你可以试一下用GOT1000的串口线下载,如果笔记本电脑上没有串口,可以找个USB-RS232转接线,但这要安装驱动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