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

楼主(2013-01-23):
各位大侠:
我手上有一个接触器,现在线圈不通,这个是图片,我想知道这个是烧掉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还有接触器正常吸合,触头会不会像我照片上面那样?谢谢,因为我不是做技术的,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A:
接触器异常频繁动断产生电弧致触头受损 正常不会

网友B:
烧成这样,够强!干线短路,或者是持续过电流频繁动作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除上面的原因,也可能是触头材料问题

网友D:
呵呵,我认为就是正常使用也会这样,因为触点脏污,然后通断时候接触电阻自然原来越大导致接触器触点烧,这是很正常的使用现象,我拆过很多接触器,只要是有一定时间了,触点没有玩好的。要不接触器厂家就要倒闭很多了。呵呵。没有用不坏的东西。

网友E:
是的有可能

网友F:
主触点通过电流过大,拉弧造成的。

楼主:
那意思就是这个正常是烧掉的了,那为什么一点糊味都没有呢?

网友G:
是电流大了吧,要不就是频繁启停了

网友H:
应该是380接到220伏导致线圈不能正常吸合 线圈触头烧毁

网友I:
一起到电流过大,二频繁启动,三假冒产品
lizhihua

网友J:
这个是使用频繁的结果,没有什么就是使用久了都这样。

网友K:
所用的接触器的容量与实际的不相容,造成使用瞬间电流过大造成电弧烧蚀,所以才这样的。为了保险,我建议你下次使用要比这个大一级。

网友L:
非常赞同4楼
创自己的道

网友M:
接触器吸和太频繁了,触点额定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假冒伪劣产品,现场环境。
以上都会导致触点造成此现象的。

网友N:
电流大,启动频繁,线圈过热,短路烧毁

网友O:
不很严重啊,用久了或者环境恶劣都会这样的。

网友P:
过去看因为每分钟动作20次的接触器触头也是跟这差不多黑。应该是通断时的电弧烧到的。

网友Q:
超负荷使用拉弧引起。

网友R:
这样子属正常现象,

网友S:
真不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既然线圈不通怎么可能正常吸合!产生磁性的线圈都不导通了,请问怎么正常吸合?除非你借助外力!那么借助外力叫正常吸合吗?

网友S:
看起来像交流接触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啊!
客户因为用了一个月就坏了,所以想找出原因。货肯定是西门子原装产品,因为有的人说是烧掉的,但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所以就比较纳闷!我想问的就是图上的那个触头,如果正常的吸合会不会造成图上面的样子,还是只有在烧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西门子办事效率也有点低,到现在都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哎

网友T:
线圈不通,烧掉的是线圈,和触头没关系。不过只用一个月,触头怎么像用了2、3年的?如果不是你们容量计算出错(包括频繁起动等),触头处有可能出现大大的过电流或短路啦。

网友T:
不排除短路伤了触头后,故意用高电压烧毁线圈。那一点点糊味,吹一晚风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