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编译错误,请指教。

楼主(2013-01-23):
这是怎么回事,编译错误,请指教。
脉冲库标准 自己写的200.rar

网友A:
应该是库存储区的L没有分配。在指令树的程序块中右键到库存储区,进行相应的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B:
编译错误就是编程有问题

网友C:
是程序问题,程序错了。

楼主:
可否发个简单的伺服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