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plc 编程求助,延时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23):
三菱FX1Splc 编程求助,延时问题,请高手指点。
X001输入一个信号(接近开关),要求延时一段时间输出Y000。在延时这段时间内,如果X001有信号输入,要照样能顺延输出,不能被忽略掉,请高手帮忙画个梯形图啊,谢谢!

网友A:
是这个意思??
用M0~M***作为定时器的条件,驱动定时器计时,计时到后输出Y0。
Y0断开的条件和M0~M**复位的条件未说明,也就没有写,可自行补齐。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没有看明白,y000接通闭合时间可以与输入的接通时间一样!请指点!

楼主:
就相当于有个不定时的输入信号,输入信号的每次输入时间是一样的,要把这个信号延时输出,输出的接通时间可以与输入的时间一样,也可以指定一个时间。

网友B:
你描述的太难理解了,不是斑竹不想写的好点。。

网友C:
麻烦了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D: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
新手,对于五楼有点蒙``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楼主:
非常感谢5楼写的程序,还有个小问题,T0延迟3秒,如果在这3秒内,X001再有输入怎么办,会被忽略的,怎么样修改才能不被忽略啊?就是说3秒内再有输入的话,再前一个3秒结束后能接着延时,这样就不会漏掉了,谢谢!还请能继续指点。

楼主:
试验了下,好像不行啊

网友F:
LZ是不是这个意思?
新手勿喷!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X0接通后,延时一段时间,Y0就输出,在延时这段时间X0如果再有信号输入,要能再次输入的信号也能延时输出,同时之前的不变。

网友G:
新手,勿喷~~!

楼主:
同样感谢楼上的,还是不是,谢谢!

网友H:
楼主:
    您好,我是新手,编写如下程序,请您测试下。有啥问题MMM我【本人使用Q系列plc编写】

chenbo66

网友I:
加个自锁

网友J:
楼主说的意思是这样吗?第一次x001输入信号后开始延时,但延时时间没到,x001又有信号输入,延时时间必须从第二次信号开始延时(而x001再没有信号输入)至到时间到,输出y0,是这样吗?
春刺

网友J:
这样行吗。。。。。。。
春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您好,我是新手,编写如下程序,请您测试下。有啥问题MMM我【本人使用Q系列plc编写】
     [attachment=100179]

我才是新手啊,完全看不懂,谢谢您的帮助,我手上只有FX1S的PLC ,无法测试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意思是这样吗?第一次x001输入信号后开始延时,但延时时间没到,x001又有信号输入,延时时间必须从第二次信号开始延时(而x001再没有信号输入)至到时间到,输出y0,是这样吗?

谢谢,是这样一个意思:第一次x001输入信号后开始延时,但延时时间没到,x001又有第二或者第三个信号输入,第一个,第二,第三个输入的信号都要能延时输出到Y0。

楼主:
个人感觉有点像移位!把每一次的X0输入,都能延时一段时间输出,即使是在延时的过程中,X0有输入也照样有效

楼主:
打个比方,X0有输入后延时0.3秒输出Y0,在0.3内X0又有了4次,5次或者多次的输入,都要能延时0.3秒后输出到Y0。X0有多少个输入Y0就要有多少次输出,而且都是延迟后的,不能漏掉一个。

网友H:
那你照着我写的这个程序的意思自己写一个好了。我没那个系列的软件编写。
我大概告诉一下你大概的意思:
1:【X1】接通一次后后d10就加1  【+P K1 d10】
  2:通过比较指令不等于 【K0 ≠d10】 接通中间继电器【M10】
  3:【M10】接通 采用【1S的脉冲指令】 中间加上比较指令你指定的定时时间比方说K10【<= d20 k10】
     然后输出【+P K1 d20】
4:然后是比较d20的当前值是否达到K10【< K10 d20】输出中间继电器【M11】
5:【M11】接通 给D20清零【mov K0 d10】
                 给D10减去一次【-p K1 d10】
                 输出Y1

通过比较X1按下的次数来延时输出Y1.你尝试着用你的软件写出来吧。还有疑惑MMM我,最后我真是新手。。。

网友K:
不知道满足要求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