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脉冲几轴输出。

楼主(2013-01-23):
松下FPX-C60T脉冲加模块最多可以扩展几轴输出。
现在有台设备要做到16个步进电机工作,不知道用哪种PLC控制。本人对松下FP比较熟识。求指点..

网友A:
不知道,找说明书看看吧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松下FPX-C60T只能4路输出不能扩展(FPX晶体管输出的PLC不能扩展定位模块,只有继电器输出的才能扩展);16组脉冲输出建议你用FPG和FP2的PLC又或者用雷赛运动控制卡来做程序(因为16轴用雷赛运动控制卡来做比用PLC来做成本要低一些)。

网友C(2013-09-21):
三菱Q系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