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编程软件8.86版使用 USB转232口与FX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13-01-24):
使用三菱PLC编程软件8.86版, USB转232口与FX系列通讯时、每次连接一两分钟就会出现电脑死机情况、重启电脑后就可以连续使用了,到底是啥问题呢? 电脑与Q系列PLC通讯、用USB接口线就没事。。。。。
电脑是 联想 L412 装XP的系统。。。
与FX通讯时还会出现E:S0180800d环境报错
大侠们有无遇到这个情况呀,是否有解?????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我以前出现过类似情况,不是死机,是链接后1-2分钟就断线了,换了一根下载电缆就好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这个USB转232的驱动和你的主板不太兼容导致的。

楼主:
那为什么 电脑重启以后就 可以用了呢???

网友C:
我个人认为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