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雁螺杆压缩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3-01-24):
公司有一台螺杆压缩机,是浙江乐清市乐雁压缩机厂十年前生产的, 型号为OG-25A,用的是S7-200的PLC. 现在PLC坏了,控制程序也没了。想要用的它的控制程序。不知哪位有没有相同的螺杆压缩机,如有,帮忙将其控制程序下载后提供给我,非常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的没有哦

网友B:
电机是22KW的吗?

网友C:
现在PLC坏了 这么坏的,说说,也许有的修。

楼主:
谢谢大家:
1.电机差不多22KW.。
2.PLC是肯定坏了,看过了,那个CPU已经冒烟了。
3.这个空压机上有三个阀,不知分别起什么作用?如果哪位知道这类OG系列空压机控制要求和原理的话,请介绍一下。这样就可以自己编个控制程序了。
非常谢谢!

网友D:
这个还真的没有,学习

网友E:
分组起动,压力平行

网友E:
有问题联系我QQ326745107

网友B:
这是我公司的压缩机程序,请参考

网友F:
根据工艺自己编吧
wananjushi

网友G:
不用编了,到外面买个空压机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H:
把偖存程序的那块集成焊下来装到新的PLC上.一般能OK.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特别要谢谢8楼的朋友。

网友I:
螺杆空压机的控制器很便宜,用PLC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