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我很久的问题!盼大虾们帮忙解答!

楼主(2013-01-24):
请教各位大虾,S7-300里面的DB区地址的标签,可不可以不在DB块里面编辑,直接在FC块中输入DB地址就直接编辑该地址的标签?若可以,怎么实现?

网友A:
标签都不随程序下载,你这种要求有何意义呢 ?
Regards

楼主:
可以方便自己写程序,知道这个位是用来干什么的么,以后查程序也方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方便自己写程序,知道这个位是用来干什么的么,以后查程序也方便啊!
既然都不随程序下载,你还怎么实现你所说的要求呢?
Regards

网友B:
M区数据可以,但DB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