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4):
大家好,本人最近用USB转串口线和LGK120S联机,一直连接失败,不知什么原因,我用的转换线的驱动是PL2303,是不是这种转换线不可以,还是有的地方设置不对,请大侠们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尝试下  和别的PLC  可以 联机 就知道了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你的USB线有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换线后搞定!!!

网友C:
请重新反复正确设置win 设备管理器通信端口,如COM1,,COM2,,COM3,,,,

网友D:
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一下转换后的COM口号,再把plc通讯口改成对应的口即可

网友E:
装个串口软件   有2个串口对发看下  是否正常

网友F:
你是用USB转串口线的插头直接插到PLC里吗?如果是这样是不行的,要用转换线2-3,3-2,5-5接法,如果以上接法正确,那就有可能是com口设置错或转换线不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G:
之前我做过这个,我的电脑也是不带串口的,需要用USB转串口线,编程线接法为:2-3,3-2,5-5,首先得确定你的编程线没有问题;重新设置设备管理器通信端口,如COM1,,COM2,,COM3···,停用再启用,多试几次,联机时若PLC处于RUN状态则提示联机失败,这个也要注意的。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