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多段速和电位器模拟量调速的快捷转换

楼主(2013-01-24):
安川H1000的变频器由于实际生产的需要,要进行多段速和电位器模拟量调速的快捷转换,有没有比较方便快捷的转换方法,不用现场修改参数,谢谢朋友们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A:
楼主去看看使用指南: H端子功能选择 或许有一定帮助!

网友B:
继电器可以吗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C:
通过中继可以直接切换的。详情可以看使用指南的多段速运行的设定方法,或者咨询我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