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有点奇怪有图

楼主(2013-01-24):
我这里有台设备是用三菱编程器,这个编程器最多输入点是X64,程序有X66和X67都没有接通,后面的程序是怎么工作的,是不是没有用,还是忽悠人的,请教

网友A:
总的输入点是64点,对于X66和x67可以确认下PLC的系列,这个部分可在参数设置中定义模块的首地址(如Q),比如首地址是x30,看图中M229 M232没有输出且常闭点ON,看条件是否执行以及这段程序是否必要。
建议上传原程序看下
下载积分:+5(xpvista)

楼主:
我这个编程器的主机是FX2N-16MR连接三个扩展输入模块,每个模块是16个输入点,最后一个模块的最后一个输入点就是标记就是X64,我这台设备不是很大,外部的接线也没有X66和X67

网友B:
x66 x67 在程序中有意义!只是没有注释我们就很困分析它具体是做什么用的。但可以猜测它在程序起的作用:X66-ON主要是不让加速吸尘器起动。X67-oN主要是让加速器起动。它们都没有接线,那可以证明一点:加速吸尘器永远不可能加速,这台设备不需要加速。但程序保留呢X66与X67,可见编程员还是有想保留X66与X67备用的可能。怕以后追加加速吸尘器的运用。
下载积分:+5(xpvista)

网友C:
高手分析的很透彻啊

网友D:
有触摸屏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原程序呢?

楼主:
原程序以前我发过,这个是进口分条进程序,触摸屏加密没办法,

网友F:
X66和x67应该是在触摸屏上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