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1-24):
各位师傅 你们有没有三菱plc的实例程序啊,最好是有讲解的。带电路图的。谢谢了

网友A:
请说明大概用途,因为编程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电路图)。当然,首先是绘制电路图,根据电路图编程是基本的方法。

楼主:
是为了学习,一些一般的机器控制的。

网友A:
只是为了学习就简单,有了编程软件和编程手册(都可以在本站下载),找来PLC(可买二手的,比较便宜),参照手册的事例,编程后传送到PLC ,有实物学习比用仿真软件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