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压缩机组机头里的控制线是什么

楼主(2013-01-25):
螺杆压缩机组机头里的控制线是什么

网友A:
测温传感器.
没加分了啊?

网友B:
1楼正解,测温度,高温报警和保护停机

网友C:
我们这变 叫做 螺杆式真空泵

网友D:
温度传感器线

网友E:
检测温度的传感器
James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F:
感温实现温度控制

网友G:
温度检测